诊断卡显示13

楼主(2008-05-12):
请问一下诊断卡显示13是什么故障,之前是F9的,后来刷一下BIOS,又显示2A,放下电就跑13~~
急~~~~谢谢~~~

网友:
你是什么诊断卡?有的卡13就亮机了

网友:
两位的诊断卡

俄罗斯诊断卡,是不是AGP插槽有问题啊!!

网友:
显示13很正常的,关键是显示13时显示器是否亮了?

网友:
把所有插上去的卡都重新用橡皮擦一遍  在插上试一试  你再把AGP槽清一下    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把它们弄一下   就能正常了   你试一下

网友:
MS的主板13就亮了....................................

网友:
主板跑码到全是数字就差不多跑完了,剩下的除了显卡就是外设接口问题了

网友:
你清一下灰尘试一下.应该可以啊

网友:
是不是集显呢···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 你量一下集成显卡附近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