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不启动,电源指示灯常绿

楼主(2008-05-12):
接手一台转修机,三星743DF,无高压,断开二次电路一样,不接信号线,电源指示灯也一直绿色,行场块4856和包都有焊过的一样,次级电压依次是:-12v=11.2,13v=11.6, 72v=76v,
50v=56v 6.3v=5v,行场块6脚+b输出8V,8脚行激励11。2v,属于保护中,cpu型号DM024,请问该怎么搞,谢谢
cpu
三星

网友:
停机几分钟待电容等放电后重新启动,测二次电压为多少,行电流多少,是否过压/过流或行电路故障导致保护,细查

网友:
一插上就是57V,二次电压根本没有升起来

网友:
三星743是不是毛病特别多啊,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行场IC没有行推动信号输出,如果是CPU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更换行场IC试之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cpu工作正常情况下,而我的CPU工作不正常,晶振两端电压都是2.5v,正常两端应该有差距,

网友:
有没有继电器的正常吸合声

网友:
插上电源时继电器吸合一下,就没有反应了,行没电流

网友:
既然有那么就可以说 CPU 已经工作了

网友:
我快晕了,搞了几天都没有好,客户还催的急 ,
:'(

网友:
如果有继电器正常的吸合声,说明CPU及周围电路已正常,重点查总线及行,场振荡,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