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的上电时序?

楼主(2008-05-12):
有朋友可以帮我解释下IT8282M的上电时序?谢谢了!!

网友:
是个什么板子呀,这个是不是IO呀,没见过这个型号进来学学习

网友:
你看下这个PDF文档吧!!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传的这个是8282M的芯片引脚定义吗?

网友:
是的啊,这个就是IT8282M的引脚定义啊!!请问怎么了啊?

网友(2008-08-14):
打不开啊,是坏的。

网友(2008-10-07):
IT8282M超频控制器芯片

网友:
这个比较有难度,请高手指引一下了

网友(2010-01-13):
8282m是上电时序控制芯片   楼上的别误导

网友:
8282M的PDF后面几页有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