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0.80

楼主(2008-05-12):
可调电源跳0.80 ,测试卡无代码显示。我想请教下各位,这个大概的故障点是在哪块?

网友:
无数种可能都会导致你说的现象。。。。。。。。。。。。。

网友:
电源各输出电压,南桥io等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及有否虚焊

网友:
先查一个核心有没有问题,你问的太容易了,不好回答你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回答,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能否说明原因 及排查过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