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 装赛扬d320,cpu插座下的一个元件太高怎么办

楼主(2008-05-12):
那个元件可能是 温度检测电阻,可以用刀削低吗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图片过来看看呢?????????????????????????????那样一看就明白.再说一般也不可能高呀.

网友:
不会上图啊,出现x号     ,上传附件在哪

网友:
不是吧,478的主板应该不会有这个热敏电阻吧,至少说我还没有见过,AMD的到是比较多

网友:
元件必有用,削掉必有害,元件妨碍cpu安装---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