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放一段时间南桥能坏吗?

楼主(2008-05-12):
一个网吧20台映泰845主板,三个月没使用。通电后,18台不通电。南桥发烫,换南桥后,检测C1,IO芯片发烫,换8712,OK。修好7块,全是IO,南桥。没有好的南桥了。只能让他等了。为什么3个月之前的好机器。会坏这么严重,是潮湿,有静电???????
芯片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设备换的南桥啊?成功率高吗?桥芯片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
电炉子。成功率挺高的。从旧板上拆,去收废板那儿找。

网友:
主板闲置不用的,一般坏的话SB的几率最大`

网友:
受潮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电炉子做BGA?···厉害 呵呵的传授一下啊

网友:
红色的845映泰板子我见过很多南桥坏!!!都是网吧机

网友:
原来受潮这么厉害的呀!!!
看来没有用的板真的要好好的保存一下了呀!!!

网友:
应该是受潮,受潮湿气重,开机时短路造一成,因为网吧电脑本身是很赃,在受潮

网友:
我碰到过msi的915gl 约有一年没用 再开机也点不亮 经查也是南桥坏 没过保 返厂修好

网友:
质量问题,我的看法,845坏南桥多的,845以前的很少把!

网友:
网吧长期闲置没有的机器,上电之前最好把桥吹热再加电,这样坏的机率小一点...

网友:
。。。
又是一个换桥的,怎换桥都像是在切菜啊!电炉子真的可以换桥吗?以前教我的那老师也尝试过用电炉子换,不过失败告终
,我还以为电炉子不过能换桥呢!还是楼主牛啊!!!!!!能搞个视频教一下吗?呵呵。。。。(妄想)

网友:
楼主就是历害,换SB就像一些新手换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