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当年ST U6(st320410A)20G刷固件可以变成40G,有这回事吗?

楼主(2008-05-12):
谢谢并求这样的固件

网友:
怎么可能啊?除非他本身就是40G的坏盘不然没有办法的!

网友:
应该是有可能的
只是我没有搞好
我一个ST320410A的盘在xly 软件下认成ST340810A
不过还是20G的
我刷40的可能是不对
没有刷进去

网友:
估计不行吧,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
不可能的吧,只是修改数据而已,实际还是20G而已

网友(2008-06-13):
不错。下载下来看看。以长补短

王大修 -12 你下载了什么?

网友:
这个在一些盘中有用的,就是有双磁头的,被关掉了一个,!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不过我听说过80G被屏蔽后成60G的

网友(2008-07-20):
U6是单盘20g的,如果是1个 磁头,怎么 可能刷下 固件就 变成40G那???

网友(2009-08-11):
盼高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