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啸叫..

楼主(2008-05-12):
本人一台17纯平显示器.近日突然出现使用正常..但是背部发出像是高频电流的声音...不知是哪出问题了.还请大侠吗帮忙分析...先谢过了..

网友:
我觉得 应该是天气太潮湿拉
    是高压打火的原因     你可以 用酒精察洗一下高压帽  或者灭狐级剂

网友:
大多数都是高压包坏造成的这种现像,开壳看一下据体的位置在哪响的,要是高压包响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A:
1 检查 300V大电容是否有问题
2  3842   7脚的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3    变压器是否有虚焊

网友:
说清楚点,什么牌子,帮不了你

网友:
同意4楼 观点 包叫的 可能很少 基本是电源在叫

网友:
除电容等坏再者可能变压器磁芯松动及偏转磁芯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检查 300V大电容是否有问题
2  3842   7脚的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3    变压器是否有虚焊

不赞同,,,他是行频叫声,只和行部分有关系

网友:
显示器内部能叫上的只有磁线圈和电容(当然是爆炸或漏气时才有声),显示器内部的磁线圈有电源变压器,高压板,行中心调整线圈,行幅调整,激励变压器,动态聚焦变压器。通常最容易发声的就是电源变压器和高压包了,同时这两个部位的声音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显示器也有类似情况,以前调到85赫兹,没有异常声音,现在听到一种吱吱声
应该是行频的声音,很不舒服
lg的
不过把行频调到75赫兹,吱吱声就没有了
有的彩电也有吱吱的行频声
有的说是行频变压器的声音
没弄清响声的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显示器也有类似情况,以前调到85赫兹,没有异常声音,现在听到一种吱吱声
应该是行频的声音,很不舒服
lg的
不过把行频调到75赫兹,吱吱声就没有了
有的彩电也有吱吱的行频声
有的说是行频变压器 ...

应该是高压包的响声了。。。。。。。。。。。。。。。。。

网友:
我这里有10多HPC的,就是最喜欢坏二次电源电容的那款,电源变压器都啸叫,他随电源负载的轻重变化而变化,一直都找不到是那里坏了,那天有空找个高压包换了看行不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本人心里有底了.但是本人是菜鸟一个..不会开机盖...以后去修的话心里有数了..不会被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