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方屏开机白屏

楼主(2008-05-12):
收到好几个联想17液晶,开机运行过程中出现花屏,都是同样的毛病,高手给个指导解决方法,小弟谢谢了!

网友:
你一会白屏,一会儿花屏,到底是什么故障?请教别人问题,首先需要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

网友:
求助问题要把故障和主题写清楚,大家才好帮到你,这个故障先处理一下屏线再说.如果楼主不是维修人员的话,最好找专业的来修了,免得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免得到时显示器就你接一句:恨别鸟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