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一下 共享显存TURBO 的知识

楼主(2008-05-13):
现在市面上很多 7XXXGS 8XXXGS 之类共享内存的显卡 这类显卡标注显存都较高(256M 512M) 实际显存却很小(64M 128M) 往往令消费者混淆 显存位数基本都是64bit  实际性能不敢恭维 8XXXGS的跑分实际还不如 6系列的显卡

这种GS的显卡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共享显存的?为什么显存都只有64bit?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