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烙铁怎么拆不下电容???

楼主(2008-05-13):
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刚买了个安泰信936恒温焊台,我把温度调到350度了,不过怎么还是觉得温度不够高,拆不下电容,但我用普通40W的电烙铁很容易就拆下来了,是我调的温度不够还是因为我的烙铁头是尖的?拆电容要用马蹄形的烙铁头好还是用尖的好?我看那说明书上说用一般使用调到320度就够了呀?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教^_^

网友:
烙铁头太尖了,尖上的温度达不到。拆电容用马蹄形的好些。头不能太尖了。

网友:
哈,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买的快克的936A.
温度调到400了,放了电容针上4、5分钟,都不化。

网友:
不知道你焊之前有没有先上点焊锡?
个人感觉用刀形的比较爽~呵呵~
多实践就应该没有问题啦~

网友:
电容负极铜箔面积太大了,温度很难上来,另一个腿应该好焊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的正极不好焊,散热太快了。建议先用风枪预热一下再用烙铁焊。

网友:
我也觉得936有时候还不如黄花好用呢

网友:
不是吧,我一般就是上点锡,然后直接就焊下来了啊...  悠澜客  是个高手,多向他学习啊,呵

网友:
多练练手就好了,刚开始有点不适应

网友:
是呀 上点锡就行了  多练练吗

网友:
我到是能吧电容焊下来不过孔里的焊锡不好弄出来。各位前辈高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找一个5ml注射器的针头,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