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D级低阻正常吗?

楼主(2008-05-13):
两块华硕P4PE都是这样,CPU插槽上面的电感和场管D极对地为10欧左右。开机测试电压有1.5V左右,但BIOS出不来,诊断卡跑C0,请问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拆掉电感测量电感两端阻值判断哪一端偏低。不过从电压上看,应该是正常的,很多ASUS的板VCORE阻值都偏低

网友:
拆掉电感测量电感两端阻值判断哪一端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下么,如果是进入电感的阻值偏低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算是主板正常么?如果是电感流出的阻值偏低,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场管对地打阻才10殴?那就是场管挂了。

网友:
这里面啊,不懂的人太多啦,你说一下,场管对地阻值为10殴,为何就是场管挂了呢,说一下,

网友:
C0为 CPU不过 现把CPU的核心电压摆平!把

网友:
电压正常!最好用示波器看!CO的话看看CPU座子吧

网友:
CPU的供电不偏低!!VCORE电压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讨论,其中一块以解决

经查阅大量帖子,其中一块以解决已恢复正常.是CPU插座虚焊,用热风枪吹后恢复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