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显示器二次电源电压低

楼主(2008-05-13):
一台KTC显示器在1024*768分辩率下二次电压只有65V,去掉行管空载电压却会从130V一直升到200多V

网友:
行负载太重 。。。。。。。。。。。。。。。。。。。。。。。。。。。。。。。。。。。。。。。。

网友:
高压包换过了呀

                                  .

网友:
电源负载过重
  如果确定电源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换个FBT  看

网友:
二次升压电路的故障,二次没有升压,
断开行扫描是空载电压本身电压就会很高,
还有一个,是不是能点亮的?如果都不能亮那就都是废话了

网友:
当然能点亮了,点亮后行幅会不到边,太小

网友:
二次升压电容坏否,取样返回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二次电源有问题,升压不够。查储能电感旁的电容。

网友:
根据你所述,我个人认为不是负载过重,而是二次电源不起升压作用,你应该看一下2次电源调整管,还有旁边的电容和电阻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解决问题后请回复修复过程。。。。。。

网友:
你看一下那630上的KHZ是多少?这个是升压不够,你说的点亮,是不是亮度不够,还有就那个0.22的

网友(2008-06-21):
应该是行负载太重,检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