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V-7VA主板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5-13):
内存供电管因内存反插烧过,用10304替,用过一段时间,但有时要重起,于是便重装系统,问题出现了,有时到内存测试OK就过不了,有时可以过,好不容易把系统装上,装杀毒软件杀毒,中途又重起,以为系统不行又重装,问题又一样,一会儿能过,一下又过不了,装的时候还重起,蓝屏,到现在就是过不了,换内存也不行。量了内存供电管输出只有2V多点。期盼师傅指点!谢谢啦

网友:
2V多点是个什么概念?具体到底是多少~
如果没有2.5V的电压就 认为是偏低了,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看看槽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内存管换的不对,电压偏低,技嘉主板一般用3055或者55N03

网友:
呵呵,SR32(稳压二极管)也会跟管子一起烧,光换管子肯定只有2V.

网友:
应该也就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