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全集成的板跑41,一开始一声向,1秒左右高频d声不断

楼主(2008-05-13):
学校的教学系统的板子,叫北京鼎华的,via全集成的,除了一条ddr256,包括cpu显卡等都焊死了
用测试卡试跑41,一声响停顿一两秒后,d声不断~~~我怀疑是bios,但是手头没有相应的bios固件,~~~
有什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教学

网友:
跑41多为可以亮机,但是提示BIOS出错~既然是学校的板应该还有一样的吧,考虑刷下BIOS
另外BIOS电路和SB也要考虑

网友:
没法亮机~~~~~
这个因为是那个老师私人拿出来叫我修的~~`
扰过了学校的网管`~
回去要的话~~~
怕是不太好说话~

网友:
刷了BIOS就应该OK了,还有就是内存有问题也可能会跑41

网友:
一般跑41大部分是BIOS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坏了, 可用软盘更新

网友:
大多是BIOS 坏造成的 你可以下一个刷上

网友:
代码“41” 报警声不断。。我修到这样的板子全是BIOS程序损坏。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刷BIOS一下先,如果没有,就不好说了,在学校多问一下老师

网友(2009-09-07):
刀笑剑
一般是bios,还要考虑内存兼容性问题,很多集成显卡主板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是sb

网友:
跑41 根据经验 刷BIOS即可排除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查下内存电路及北桥。

网友:
我修过跑41的主板,90%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