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半小时后会缩小,并同时出现枕形失真

楼主(2008-05-13):
一台杂牌显示器,看菜单像是长城OEM的,使用半小时后行幅会缩小,并同时出现枕形失真,拍打不起作用,没有开焊现像,换行幅调整管不起作用,正常使用时行幅管C极电压在37V,故障时会上升到42V
显示器

网友:
看 行幅调节 电路中的 电容 有没有问题, 用手感觉一下 看有没有发热量大的元件

网友:
是否行激励不足行管等过热,及元件老化散热不良

网友:
行幅调整管更换一个先,
重点应该还是检查电容,,一段时间后监视FBT输出的各路电压会不会升高

网友:
检查电容

网友:
校正电感有虚焊了.要仔细看一下.长城17系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