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通病,NF520-A2G-SE主板经常不开机

楼主(2008-05-13):
一网吧装了40套机器,主板采用映泰NF520-A2G-SE,4400+的CPU,经常出现电脑关机再开机开不了的情况,有时把电源线拔下来,等一会儿,再插好就可以开机了,问过厂家,说要刷新一下最新的bios,可是刷新以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上市点电压不稳?试一下~~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还有一办公室老烧电源~~
后来发现是市电的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电压的问题,机器的电源采用金河田的劲霸王,出现问题时的机器不固定,这应该是映泰的通病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吗,多试试没有坏处 .................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别人的网吧也是装的这种板子,电源和我的不一样,也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
没过保的话建议保修,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和SB有关
论坛里也有看过这样的帖子,记得故障是因为内存那边的供电管有穿的情况~是MSI的板!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40多台,问题不固定哪几台,换板可真是废劲了,我想是不是板子设计时就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CMOS挑线的电压都不对仔细看下,SB问题多`

网友(2010-02-24):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也是有几十台这样。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40几台都有这种问题的话, 应该往周边装置去考虑了!!
如总电源的电压, 安培够不够, 或是用的POWER 供应器是不是不够力!!

网友:
如果确定是板子问题  就加焊北桥   我修过映泰的板子

网友:
有可能出现BGA虚焊不稳的现象吧、、、、、、、、、、、、、、、、、、、、、、、、、、、

网友:
的确有这问题,帮网吧装过很多张这主板,都有这情况。就是这主板的问题。与电源无关。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经常不开机,但是关机后把总电源断掉,然后按一下开关,主板会放一次电,再接通电源,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