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铭喧7300GT~死机

楼主(2008-05-13):
这个显卡坏的特征:打魔兽争霸和魔兽世界有问题~玩一会~定机或蓝屏~~用键盘切到桌面~~键盘和鼠标都不能动了,过几十秒有正常了~反复。

用了一段时间,现在用不了~一会就死机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是GPU重置吗?

用mats能测试出问题吗?

网友:
强烈建议LZ刷一下 主板BIOS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刷了BIOS 就正常了

网友:
我换了一块一样显卡就好了,不是主板问题,修了多年的电脑,知道那里坏了, 可是不知道具体那里坏了,显卡那里坏了,用MATS能测试吗?

网友:
有可能是散熱問題啊,有沒有拆下散熱片看下是否是沒有接觸好,或是沒有塗散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