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请教一下,明天有一台电脑不能开机,用测试卡测时,那个3V和REST的灯不亮,数字显示是C1和C0来回跳动

网友:
内存槽
内存条
内存电压
内存时钟
IO BIOS
NB
前面条件满足的话建议你先换IO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稳定啊

是不是主板不稳定啊,不知道怎么搞下 ,又好了。还有你说的IO是什么啊,我是一个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哈哈。。。一定是内存接触不良了,你一定是把内存折了下来,再装上去,所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