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芯片最底阻止是多少

楼主(2008-05-13):
今遇到了块昂达754  RS482S主板  北桥芯片只有十欧   应该是挂了吧
有没有大侠知道

网友:
不一定的~
板你测过没有,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啊?

网友:
三无呀

三无呀  内存主供电0.8V  换了CPU 电源IC 也没供电  应该是内存北桥这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