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845Gl 装系统花屏

楼主(2008-05-13):
我这有一款主板隽星MB-845GL,最开始开不了机,后来,换了几个电容,一个场管,能点亮,但一做系统,就花屏,请高手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重点查下内存,AGP相关~~~~~~~~~

网友:
还有种情况就是北桥不良,先查下内存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最好找个电脑公司特别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可以先清洁一下内存与显卡的金手指再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内存部分问题,就是NB的问题了,别的不用去考虑

网友:
集成的主板显卡花屏一般都系内存方面有问题,你后来换上的管和电源参数对不对?检查一下!

网友:
电容换大点的看看。有时候就是这样了。试试吧。

网友:
内存正常,各项电压也正常,现在看来只有是南桥的问题吗,如何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啊;另外还需要大家帮忙下面一个问题
我这儿有一款联想主板,网卡芯片发烫,拆掉啦,能开机,一直报警,插上俄罗斯四位诊断卡,代码为
B0 42,BIOS为PHOENIX,按照说明书B0代表检查非关键性错误,42为扩展CMOS RAM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去换下内存,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了啊!!因为你的显卡是集成的啊!

网友:
你那块板是集成显卡,显存是从内存那调过来的,你先换一个内存试试,把内存的问题排除了再查其它的问题.
你提到联想的主板网卡芯片发热,热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有一点点炀手是正常的, 因为联想的主板网卡芯片是有点热的.

网友:
先排除掉内存之后,再查主板的内存工作条件和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