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方法和工具清理焊点啊

楼主(2008-05-13):
要把显存做上去,先要清理干净,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去清理啊

网友:
我用洗板水,加棉签,牙刷,牙签!洗完干了上助焊剂!

网友:
说得对!洗板水,但具体成分不是很清楚。它的气味很刺鼻!助焊剂则使用25%的松香溶剂与75%酒精溶解而成的!

网友:
松香+酒精做的助焊剂在焊接时会产生气泡,有必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汽油加牙刷.取材容易.不留水份.还有防锈功能.

网友(2008-06-27):
松香+酒精做的助焊剂在焊接时会产生气泡,

网友:
大家还是要用防静电的刷子才好
万一静电搞坏显卡就不好修了
静电也会影响显卡的寿命

网友(2008-07-27):
谢谢你伞兵提醒我会记的!

网友:
用吸锡线先把焊点吸干净。在上显存

网友:
用松香水吸锡线很好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