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929可以用c5411代换吗

楼主(2008-05-13):
c5929可以用c5411代换吗
DMV1500M用什么代换,三个腿的
俺是新手,手头有一个1500只有两个腿,

网友:
完全可以
1500可以代上阻尼,下阻尼再另外接一个MUR460
一般DMV1500M三脚只是下阻尼击穿,可把那只击穿的脚剪掉外接一只下阻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