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开机就掉电.

楼主(2008-05-13):
联想昭阳E600A开机就掉电.刚刚开到LENOVO 图标就掉电,另外分别把CPU和内存拔掉加电,都掉电.还有个情况,掉电后所有指示灯都亮.开关机按钮没法关机,非要把电池拔了才行.

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吗?请指教.

网友:
电流怎么跳变的?

网友:
先补焊一遍电源等ic,估计虚焊或电源带负载能力弱

网友:
排除IC,虚焊或电源带负载能力弱.
E600A 掉电时的电流是:1.2----0.4(每次不相同)------0.05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压IC,有可能是CPU电压IC虚焊了

网友:
哪位朋友有E600A的 电路图的.特别是开关机的电路..
另外问一下,该机的开机电压是由什么芯片提供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虚了
在就是那里有短路

网友:
估计你R60进水了 仔细检查下PC卡槽下面 最近修到好多都是这里进水的

网友:
查查BOIS,和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