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亮无显示

楼主(2008-05-13):
显示器型号为HPC 1769OSD,故障现象为指示灯亮,没有显示,黑屏,按面板上的OSD有清晰菜单出现。调高G2,有光栅,但没有图像。
重写过数据,没用。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RGB基色输入与处理电路及基色输出电路,有示波器最好,可代换处理块一试

网友:
给你二个维修思路:

一是测一下管座上的关键测试.如果G极电压过低或KR \ KG \KB电压过高都会引起不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