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一半就死机

楼主(2008-05-13):
今天早上起来开机.电脑启动到一半就死了,还没有到滚动条,在开机出现时前面的英文处就死了.后来把主板拆下来.故障依旧,后来我用最小系统方法检测,故障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呀?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呀?主板是ECS的,外观上看都是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灰尘清理了,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急 急 急.....请教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电容没出问题吧!?先看清楚!你启动到哪死机的。。。

网友:
请详细描述下开一半的情况~滚动条还是哪里呢?

网友:
dsajdiaofw                         gal;gje a[jgi [j

悠澜客 -1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试一下进BIOS后还死机吗,如果不死机,看看CPU的状态

网友:
主要看你的电脑检测到哪里死机了啊。
是检测内存的死机呢。还是检测硬盘死机。或者键盘没检测过。
拔掉硬盘。重新插拔内存/换内存。拔掉键鼠。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对呀,我也觉得是BIOS的问题.可是我刷不了BIOS呀.没有BIOS机.请问可不可以在线刷呀.?

网友:
你这种情况刷BIOS  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你的电脑检测到哪里死机的(屏幕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内存、硬盘出来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电脑qdi的主板,确定主板问题,到xp欢迎使用界面死机,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进系统死机,你为什么说“确定主板问题”?
请问出问题之前是否对电脑进行过什么软硬件变更?如果没有,我认为问题点可能是:
1、硬件方面:检查内存金手指接触;硬盘是否有坏道。
2、软件方面:系统文件损坏

网友:
软件                       故障

网友:
最好进CMOS。。把集成的声卡。网卡。。USB设备先关掉。。再试一下。。确定硬盘内存系统没有关系后。换一个好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脑就那几大件,排除就能判断出来,我们主要讨论主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