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针脚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08-05-13):
在维修中碰到两块差不多问题的主板,开机显示00,测量后置的usb的数据输入,数据输出针脚,一块其中一个的对地阻值是523,另一个是无穷大。另一块的一个对地阻值是677,另一个对地阻值是0。那请问,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南桥坏了么?

网友:
没错!
第一个应该是SB虚焊
第二个应该为SB坏了

网友:
嗯,同楼上的观点.最好还是查一下其他数据再做最后判断

网友:
谢谢了二楼和三楼朋友。SB虚焊还有得搞,SB短路就搞不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SB虚焊,很有可能是USB接口到南桥间的电感烧了

网友:
usb有四个针角前后两个一个5伏供电,一个接地。中间两个对地阻值在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