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试机1小时后场中心下移,且上部压缩

楼主(2008-05-13):
此机冷机的时候都是正常的,1小时后就出现场中心下移10CM左右,且上部略有压缩,菜单可调,都是怎么都调不到正常位置,已经排除虚焊的可能,场IC是KA2142,请大家帮忙给看看

网友:
把场部分的那几个电解电容和二极管一起换掉就可以了 ,一般多是电容在作怪

网友:
同意楼上,并手摸扫描块及场块是否过热,可加强散热并处理与场形成有关电容

网友:
加热法就可解决问题。。。。。电容作怪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