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8-05-13):
]东芝机(8100,不一定,因为是光板)待机0.03A,一上电到0.9A,马上下到0.2,然后又到0.03A。换过1710,798,主供电785,CPU旁的MOS管,14.318及其时钟芯片,以及TOSHIBA芯片。H8也换了。。。还是原样,呜,大虾救命呀!

网友:
此机触发后才有3M,5M,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也许你还需要查下接地的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我还放在那里呢,

网友:
你掉电是不是开机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啊?如果是的话,那是CPU自动保护才掉电的.加点导热心胶就行了.
  你不知道故障所在千万不要乱换乱吹,这样会引起人为故障的,到时想修也没法修啊.

网友:
楼上没看清楚用手按着CPU开机试试可以的话就加旱下CPU座试试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用过以后掉的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