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存电

楼主(2008-05-13):
一联想oem板。开机按f1 电池没问题!是主板的事。运行系统一切正常.请问大家应该查哪些地方呢!。

网友:
开机按“F1”还搞不定啊。。
一般情况下。进COMS把软驱屏蔽掉就OK了啊。

网友:
1  正确设置CMOS选项
2 检查CMOS电路中的电阻,电容,二极管
3 IO
4 SB

网友:
开机按F1的问题很多啦,要看那一行的英文提示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在BIOS里面把软驱关掉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