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问题

楼主(2008-05-13):
不插显卡能跑到25,插上显卡什么都不跑,发现NB很烫~
初来乍到,跟各位老师,还有师傅,学习学习!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NB挂了~~~~~~

网友:
开机当25不是NB坏,是SB坏,量PCI总线,网卡(88E8001)也会导致当25,插显卡不跑码

网友:
但是NB烫手你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个人经验sb可能性较大,可以先量一下usb信号的阻值,一般会有异常.另:giga 8系主板如果不开机的话(bios错也会很烫),nb都会很烫,属正常.
如果usb无异常,量一下agpvref(agp第一脚)信号电压,AGPRST,AGPCLK,如果都正常,就量AGP到nb的64条AD信号.
另换AGP槽试一下先.AGP槽12V未进也会当25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放弃.让客户换板..............................................

网友:
NB坏 这款板子 很容易坏南桥的 ...........

网友:
跑25分为2种情况:
1 不插显卡正常跑码,插上显卡跑25------多为NB坏,少数因为BIOS和SB
2 不插显卡就跑25-----检查板载设备,BIOS SB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块。挡25。不过NB不发热。因有质保,返厂回来,NB被换过。

网友:
我跟客户~~说是NB坏了!!!他直接送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