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A500G笔记本FF

楼主(2008-05-13):
昭阳A500G本,不走码,加焊了CPU座了,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有修过这款本本的同志提供点线索,我现在怀疑是BIOS的问题,但是手头没有这个BIOS,希望有备份的朋友传一个。
[
]
笔记本

网友:
有复位吗?这么关键的信号没查吗 ?~~~~~~~~~~~~~~~~~

网友:
各电压有无,复位有无,pg有无,开机电流,芯片热否

网友:
复位,开机电流,芯片温度都正常。显卡也已经加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行 就先把BIOS刷了啊

网友:
CPU是好的,现在就是没有BIOS。

网友:
没事加焊座子做什么,还不如先做下北桥呢,这个板子好做BGA的。然后你有没有测下BIOS的工作状态,这个BIOS不好找 ,有空我帮你找找看

网友:
我今天处理了一个昭阳E600A的板子和你的一样,我的也是不复位,不走卡,该处理的地方我都处理了,没办法就换了个北桥,照旧.就怀疑是BIOS的问题只可惜找不到.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无奈的做了南桥,没想到可以走卡了,即复位信号有了,但走卡报E6,就对能村槽加焊了一下OK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机器的复位信号怎么测呀,能告诉我吗

网友:
我也不建议做CPU座子 因为据我所见 478的座子很少坏的 几乎不坏 但855芯片组的芯片却很容易脱焊

网友:
联想的本,CPU座子脱焊的我遇到的很多,这个本南桥已经换了,北桥也重新做过了,就差BIOS没有刷了,再等不到料,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联想昭阳E600A 试卡跑70- 这中间太快看不出来 - 12 - B2- 6E
我这个板子是在网上买的

网友:
就到6E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