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舟M132D的CLKEN#信号产生的原理(CPU电源芯片为LTC3734)

楼主(2008-05-13):
请教神舟M132D的CLKEN#信号产生的原理(CPU电源芯片为LTC3734).我将CLKEN#接地,电脑可启动,可证实CLKEN#未产生导致不亮,请大家指教
cpu
芯片
电脑

网友:
这个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当你将它接地时就是将它拉低,也就是将它变为一个低电平信号,是一个低电平允许输出的信号吧,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很好理解哦~~有很多笔记本都是这路信号是低电瓶的,CLKEN#是有一个5V供电接电阻到信号做上拉电压到D级一个控制信号是由PG门电路送来的信号满足MOS管工作把这个信号拉地,这样!如果这个信号是高电压,就证明PWR这路到PG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