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的维修疑难

楼主(2008-05-13):
一台LXH-HF796A显示器,现象为聚焦始终调不到最清晰状态,并且调节G2电压时场幅也在相应变化,高压包型号为:79A790-1-A.高压包换过,存储器换过,VGA线换过,预视放和视放块换过,管座换过,动态聚焦电路中的小电容也检查过了.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们都知道,调节G2时场幅不应有变化,而此机调节G2电压时场幅也在相应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调聚焦时是否高压变化引起场供电变化致场幅变化,有可能crt有问题或ABL电路有故障

网友:
查场输出电路,检查一下场集成块是否虚焊。如果没有,换一块场集成块试试。

网友:
调节G2幅度变化,轻微的呼吸效应未必不可。如感觉比较严重,可检查一下ABL支路,

网友:
估计是行输出变压器的问题,你换的是原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