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17柱面显示器画面几何失真

楼主(2008-05-13):
型号:SONY Multiscan 200GS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上不大概3厘米的出现波纹扭动,向下逐渐平滑,中部和下部正常。
维修过程:开始怀疑是场块不良,换一个新的LA7840故障依旧,场块的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恳请高手支招。
LA7840各脚的在路电压:1脚负电源-15V,2脚输出0V,3脚13V,4脚1.5V,5脚输入1.5V,6脚正电源14.5V,7脚13.5V。
付LA7840典型电路图

网友:
先换掉正负电源及升压几个电解电容,再查场扫描形成等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一会试试看。。。。。。。。。。。。。。

网友:
把6脚那个 二极管和 升压电容换了  那二极管一般型号是 4001

网友:
正负电源的电容和把6脚那个二极管和 升压电容都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sony机的通病,我见过两台,但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文文他爹,真是同病相怜啊。。。
希望高手能解决我们的痛楚,不单单是为了修好机器,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