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支持两种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手上有一ECS P4M800pro-M主板,支持两种DDR1、DDR2两种内存,但是上电测试时,DDR2的工作电压跟DDR1一样,板上也不见有跳线来选择工作电压,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主板

网友:
这上插上内存之后,自动识别电压,插什么内存供什么电压.

网友:
上内存通电后NB(有的板设计有别的小型控制电路)会自动调整的,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放心上电试...........

网友(2008-10-11):
如果电压一样,你的内存不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