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先锋 DVR- 112K 光雕刻录机电机旋转缓慢 还能修吗?

楼主(2008-05-13):
偶的 先锋 Pioneer DVR- 112K 光雕刻录机,拆开了看实为 ASUS DRW-1612BL。故障为驱动光盘转动的电机旋转速度极为缓慢,当然也就无法使用。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可以修复呢?
原因

网友:
查驱动块供电及换电机驱动块一试,也或电机有问题

网友:
万分感激楼上热情相助
放入 CD 光盘时,能够高速旋转,但仍不能读盘。
[
]

网友:
光头,前置处理块,数字处理块等异常皆旋转不良,类似DVD原理,件难配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上热情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