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IDE口故障

楼主(2008-05-13):
有块810的板子,两个IDE口无论哪个插硬盘时,开机就重复BI 一声自检, 2~3秒后又BI 一声自检。一直在那循环。。。

诊断卡跑 E0 。

如果只插个光驱,自检后屏幕停顿很长时间才往下进行。

上面所说的,在IDE1  IDE2口上分别实验过,都是这样。

CMOS放过电,换过电池, IDE数据线也换过,NB 和SB都不热。

请大侠告诉下,如何判断何处故障。

网友:
你看看,IDE口的复位电压正不正常先。

网友:
打下IDE口的AD线对地阻止,看是不是SB问题~另外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已用断箭超版的方法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0-1-1.html

测出SB下方有个电容C38出现问题,具体怎么搞下来,手头没工具,已向超版发短信求教。

网友:
先刷BIOS看看,还不行的话就要从供电查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