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蓝屏怎么样解决,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一个联想的主机,主板是qdi的,用ghost的盘做系统,ghost可以到100%,重启后到xp界面后就蓝屏,做安装版的也一样蓝屏。不是声卡驱动的问题,内存已经换过了,这个主板的bios是  p6i845 的,但是在官方网站上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请朋友们看看该是这个主板的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网友:
主板北桥的问题吧?你看一下北桥的温度是否正常,还有它的供电管的温度是不是过高啊?

网友:
北桥的温度和它供电管的温度都可以啊,也不烫手哦。

网友:
是不是驱动程序或硬件不兼容.......

网友:
不是驱动的事,因为装安装版的到格式化硬盘那就蓝屏了/.

网友:
换下内存供电的管子试试,蓝屏多于内存有关

网友:
好的,明天去换内存供电管,但是内存供电也是2.6V,感觉正常就没有换。

网友:
  不是内存管,
是换内存!一般蓝屏和内存的关!!!!!!!!!

换根内存条试试,最好是兼容性好点的!像金士顿,威刚....等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的问题呢。..看看有没有坏道  或者在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要不这样吧,你先去,BIOS里面把声卡,网卡全部关掉看下!!再做下系统看看会不会蓝屏啊!!

网友:
查是否1.25V的上拉电压不正常 内存的1.25V上拉电压不正常会出现折中情况

网友:
还是找个BIOS刷新一下试试看,我前两天就有一块845PE的板,客人拿来说装系统蓝屏,是主板问题,在网上找个新的BIOS刷新就好了

网友:
最可能的两个原因:一,内存;二,硬盘有坏道.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键盘上有一键恢复,重分区后不能装系统,问题与楼主说的一样,最后用他的一键恢复才装上了系统.不知这是不是品牌机的毛病.

网友:
一电源,二内存;三硬盘.另外联想的主机有的还在硬盘上有一健还原的隐藏分区,再装糸统时就出错.

网友:
蓝屏有代码哦
如这 0*0000050 ...

网友:
我遇见过内存和主板不兼容的情况,出现的问题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问题比较常见
换个内存,威刚的兼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