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

楼主(2008-05-13):
开机时说CPU fan  error
perss f1 to ......
怎么调啊
由于以前的风扇坏了,刚换了一个新的,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没有插到带监控的那个CPU风扇的电源接口上?

网友:
华硕的板有两个风扇插口,一个是标着CPU FAN,另一个标着SYS FAN。你一定是插错了

网友:
和以前的一样插的

和以前的一样插的,是不是风扇不行啊,还是把BOIS里该下

网友:
有几个插口都试试,或者试着改下BIOS里面的风扇转速

网友:
硬件监控起作用啦~呵呵~刷下BIOS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BIOS中把温度监控去掉试试看。有可能是温度检测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
垃圾风扇!!!有的风扇没有转速检测的,黄色那条线不是和黑色线连着就是空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插CPU的风扇插到CHA那个地方了啊~~~~

网友:
这个有2个原因:
1,进CMOS ,调试CPU的风扇参数。OK了。
2.板有两个风扇插口,一个是标着CPU FAN,另一个标着SYS FAN。你一定是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