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 VER.1.4 故障?

楼主(2008-05-13):
今天修到一个七彩虹C.NF4G7 VER.1.4  主板,是,754针的.南桥型号是,NVIDIA NF-410-A2
故障为:开机点开关,能正常启动,按开关,关机也可以关.
按复位也可以重启.

问题是: 进CMOS 设置后,保层退出, 就无法显示, 诊断卡,从,FF可以到跑,52 亮机代码.可是屏幕无显示.
必须要断电,之后,在按开关,才能显示..我接复位也没显示.

我BIOS 刷了还是一样. 电池有,3,3V电.电池座子也好 的.

下步修哪里?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 :P :P :P

网友:
BIOS 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NF4怪模怪样的毛病我的经验是烘一下桥就好

网友:
楼上的正解。。没的可能都排除后。加焊一下桥吧。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