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做SF不过的错误代码

楼主(2008-05-13):
T>N2,,22
T>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Not Power Cycling
Zone 00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0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Head Mask 000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B   B

HiTemp Bias Head      0   1   2   3
                      B   B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1)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1)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00 servo clocks.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1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0
Head 2    Offset = 0
Head 3    Offset = 0

SkpCylList deleted
Sys= 0F68E-0F70D   0280 SPTK on sys trks
<empty>
drive must be reformatted
Skipping MDW oversample s/n cylinders.
Zone 00:  00018 - 00BE8  1100 (044C) 683.439
Zone 01:  00BE9 - 027FE  1056 (0420) 666.63
Zone 02:  027FF - 04707  1026 (0402) 646.275
Zone 03:  04708 - 06CA3   990 (03DE) 622.431
Zone 04:  06CA4 - 08B66   953 (03B9) 602.353
Zone 05:  08B67 - 0A479   916 (0394) 580.392
Zone 06:  0A47A - 0C405   880 (0370) 545.882
Zone 07:  0C406 - 0D99A   836 (0344) 527.59
Zone 08:  0D99B - 0ECD9   806 (0326) 506.144
Zone 09:  0ECDA - 10337   770 (0302) 480.724
Zone 0A:  10338 - 11397   733 (02DD) 461.672
Zone 0B:  11398 - 12854   691 (02B3) 437.423
Zone 0C:  12855 - 13F38   660 (0294) 410.353
Zone 0D:  13F39 - 14AE7   623 (026F) 396.401
Zone 0E:  14AE8 - 155D6   605 (025D) 383.316
Zone 0F:  155D7 - 16358   572 (023C) 363.922
Sys= 0F68E-0F70D   0280 SPTK on sys trks
Total LBAs = 095333FC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FF, Write=80, ID=FF
No entries in Log
All Hds 0-1, All Cyls 00018-16358, Rnd data

Performing AFC Zone Cal
ACFC Calibration:
            CRRO Orders Prior to Cal: (PES*2)^2
  Cyl.Hd    2    3    4    5    6    7    8   12   24
00018.00 0000 0002 0000 0001 0012 0029 0040 0092 0002
02000.00 0001 0004 0001 0001 000a 0022 0055 00c1 0005
04000.00 0001 000a 0001 0000 0019 0020 0052 0064 0005
06000.00 0001 0011 0001 0004 0012 0019 0041 0089 0008
08000.00 0001 0011 0001 0005 0012 0014 0031 0075 0005
0a000.00 0001 0010 0001 0001 000a 000d 0052 0089 0002
0e000.00 0001 0010 0005 0001 0008 0022 0040 0092 0005
10000.00 0001 0019 0005 0001 000a 0020 0040 009d 0005
12000.00 0000 0014 000a 0000 0000 003d 0051 0088 0005
14000.00 0000 002d 0010 0000 0000 0020 0040 0092 0008
16000.00 0001 0041 0024 0002 0001 0022 0052 009d 0005
00018.01 000d 0022 0000 0000 0020 003d 0055 00aa 000a
02000.01 000d 001d 0001 0001 0014 0020 0065 0092 0005
04000.01 000d 001d 0001 0001 0012 0019 0079 00cd 0008
06000.01 0008 001a 0001 0000 000d 0029 0064 0095 0005
08000.01 0008 001a 0001 0000 0012 0022 0065 0092 0005
0a000.01 0008 001a 0001 0000 000a 0012 0064 0095 000d
0e000.01 0005 0011 0002 0000 0008 0020 0065 007d 0005
10000.01 0008 0014 0005 0000 0008 0022 0064 007d 0008
12000.01 0008 0014 000a 0001 0005 0032 0051 0092 0005
14000.01 0005 0022 000a 0001 0000 0019 0064 0089 0005
16000.01 0008 0041 0025 0001 0000 0029 0064 0089 0008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6Ah. Trk/2 = B2B3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6Ah. Trk/2 = 8EF8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03h. Trk/2 = 6B3D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03h. Trk/2 = 4782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8Ah. Trk/2 = 23C7h.
RTE Amplitude = 0000 servo clocks. Sector = 0003h. Trk/2 = 000Ch.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NPML=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1, ECC 1=1, ECC 0=1

网友:
Data=02, Write=40, ID=1E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RATT   XDC
    00   F7F2    24    02    7F    B4    97    BC    97    86    99    41    44
    01   F808    3B    02    79    C0    9F    B6    97    95    8F    41    43
Adapt Servo Zone 08
Adapt Servo 0000e33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5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5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5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7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7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7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9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9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9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FAILED SERVO Zone 08 Head 00 Error 00cd
Adapt Servo 0000e33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5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5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5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7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7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7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9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9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9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FAILED SERVO Zone 08 Head 01 Error 00cd
Zone  8 [0000D9A3.0,FC64,0264,C0]
Wrt Err[0000D9CB.0,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9F3.0,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1B.0,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43.0,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6B.0,FC64,0264,C0,83]
Wrt Err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DA8B.0,FB64,0364,FF]
Wrt Err[0000DAB3.0,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ADB.0,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03.0,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2B.0,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53.0,FB64,0364,FF,83]
Wrt Erroffset unchanged
Zone  9 [0000ECE2.0,FD05,0305,C0]
Wrt Err[0000ED0A.0,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32.0,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5A.0,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82.0,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AA.0,FD05,0305,C0,83]
Wrt Err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EDCA.0,FC05,0405,FF]
Wrt Err[0000EDF2.0,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1A.0,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42.0,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6A.0,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92.0,FC05,0405,FF,83]
Wrt Erroffset unchanged
Zone  8 [0000D9A3.1,FC64,0264,C0]
Wrt Err[0000D9CB.1,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9F3.1,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1B.1,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43.1,FC64,0264,C0,83]
Wrt Err[0000DA6B.1,FC64,0264,C0,83]
Wrt Err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DA8B.1,FB64,0364,FF]
Wrt Err[0000DAB3.1,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ADB.1,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03.1,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2B.1,FB64,0364,FF,83]
Wrt Err[0000DB53.1,FB64,0364,FF,83]
Wrt Erroffset unchanged
Zone  9 [0000ECE2.1,FD05,0305,C0]
Wrt Err[0000ED0A.1,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32.1,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5A.1,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82.1,FD05,0305,C0,83]
Wrt Err[0000EDAA.1,FD05,0305,C0,83]
Wrt ErrRetry to find bath using coarse offset
[0000EDCA.1,FC05,0405,FF]
Wrt Err[0000EDF2.1,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1A.1,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42.1,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6A.1,FC05,0405,FF,83]
Wrt Err[0000EE92.1,FC05,0405,FF,83]
Wrt Erroffset unchanged

HiTemp Bias BackOff Head   0   1   2   3
                           B   B
Adapt Data Zone 00
Test 00000600.00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20.00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40.00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60.00 WRITE FAILED
Adapt Data 00000660.00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0098.00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60.00 WRITE FAILED
Media 0014

FAILED DATA Zone 00 Head 00 Error 00cd
Test 00000600.01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20.01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40.01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60.01 WRITE FAILED
Adapt Data 00000660.01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0098.01 WRITE FAILED
Test 00000660.01 WRITE FAILED
Media 0014

FAILED DATA Zone 00 Head 01 Error 00cd
Adapt Servo Zone 08
Adapt Servo 0000e33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5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5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5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7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7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7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9a.00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9a.00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9a.00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FAILED SERVO Zone 08 Head 00 Error 00cd
Adapt Servo 0000e33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3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3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5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5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5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7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e37a.01 WRITE FAILED
D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0e37a.01 WRITE FAILED
Ratio 0001
Adapt Servo 0000e39a.01
Adapts Loaded
Dbck DATA load

网友:
Actuator Geometry Test ...
Geometry Difference = 1 Microseconds
ASCII logging off
    Code - 43  Track 0F6AE.1.0C2  Sns 0C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88700
    Code - 43  Track 0F6AE.1.0C2  Sns 0C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88700
    Code - 43  Track 0F6AE.1.0C2  Sns 0C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88700
    Code - 43  Track 0F6AE.1.0C2  Sns 0C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88700
    Code - 43  Track 0F6AE.1.0C2  Sns 0C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88700
OkEnd Test 50

T>

中间还有部分太长了就不发了,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
先改成1个头再做试试。很可能主头挂了。

网友:
WRITE FAILED
主头挂了

网友:
要是主头挂了新手就没办法修了吧。.......................

网友:
有办法的。..重定主头的高手就能修了。.......

网友:
感觉这样的盘,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重定义主头就行了,然后把主头砍掉,不过现在这种技术要买三千元的,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