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显卡的BIOS解压后居然只有61K不是64K?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13):
MSI的MX440显卡,想刷BIOS,网上找了一个解压后居然只有61K不是64K?怎么回事?,试下另一款显卡的BIOS,解后是60K,反正都不是64K,怎么刷啊?
刷BIOS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
``````````````

网友: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我也经常刷显卡bios,不同时间出的bios(也就是版本号不同)容量有可能不一样。刷写的时候一般工具都会校验,列出gpu型号及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