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PC3000硬盘维修技术丛书实例之二

楼主(2008-05-13):
谁有
PC3000硬盘维修技术丛书实例之二

传一下,或说一下地址

Pc3000硬盘维修技术丛书实例之二

目          录

1.西捷硬盘指令解析ST鱼如何用SF修坏道seagate坏道维修鱼V盘坏道维修记录AGE=60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ST7200.7自检后无法回写ATA的处理方法.
西捷回写固件的处理方法 指令修复不认盘的
希捷硬盘用指令判断ST盘电路板和盘体能不能兼容
2.关天酷鱼硬盘实行G转P的指令用法
3.酷鱼维修方法希捷PCI-PC3000  SF和解密过程:ST7200.7自检后无法回写ATA的处理方法
酷鱼7200.7用Y指令砍头.解析st指令Y E T命令的含义关于ST鱼的伺服的启动
4.对付硬盘无法识别的修复方法
5.硬盘0道和红绿问题的一种修复方法
6.出现8个磁头的解决方法
7.迈拓全盘!号的维修心得
8.自读自写
9.Victoria 的使用方法
10.前置放大器烧掉的症状
11.对Seagate U4 U6 U8 U10, 想要进行完整的SELFSCAN需要两个条件
12.6E自校操作方法
13.希捷硬盘加密用汇编去除的简易方法
14.MAXTOR迈拓硬盘型号信息,全面解析6E自校准容量变小问题
15.PC3000刷写IBM硬盘固件程序时候请注意!!!
16.MHDD中有两个命令:RandomBad和 MakeBad
关于用MAKEBAD修ST少量坏道
17.为什么硬盘上的坏区总是不能清除?
18.MHDD对硬盘解锁
19.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笔者总结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
20.PC-3000刷写固件程序时候请注意!!!
21.写固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22.WD西部数据硬盘负道区test出错排除方法!
23.编译器
24.MT坏道
25.MT的UBA偏移
26.6E 6Y 红绿块、固件修复技巧、SF方法
27.固件修复技巧:
28.处理F级问题
成功修复ST340810A进入F级一例(新发现方法)
29.西部数据关磁头的方法
30.4D040H2盘固件被写烂、写错后如何正确快速地修复
31.三星硬盤安全模式跳線
32.wd关头-关段操作
33.迈拓sa区坏道PCI维修方法
34.ST连续坏道维修方法
35.修复了好几块希捷的u系列的硬盘
36.酷鱼精华酷鱼盘加P表方法三种
37.ST 7200.7的自检指令
38.迈拓SA坏道的修复方法
39.西部数据Self Test自检流程分析
40.打开模块表无法读取”故障
41.MAXTOR硬盘的故障表现
42.D540X-4K 全盘!!!号维修实例
43.关于20G被改8.4G现反改20G的全程追踪
44.迈拓美钻的修复步骤
45.迈拓53073H4的修复过程
46.硬盘其实不需要在超尘才能开盘!!!!!!
47.硬盘你敢这么修吗?
48.磁头另类维修!!!!
49.用PC3000+MHDD修红绿块的一种尝试(绝对好用)
50.修4D040H2时使用的方法. 零磁道坏、分区表无法保存的数据恢复
51.MT52049H3的关头方法!
52.U6的连续坏道或色块多的维修方法
53.迈拓4D敲盘修理
54.修复西数硬盘WD200EB
55.迈拓硬盘能认有异响的修复方法
56.pc3000破解版 不能刷固件一种解决方法
57.用pci3k解笔记本硬盘密码
58.关于使用ISA3K做MT的UBA偏移
59.mhdd扫描的绿块如何解决?红绿块可以这样修使用mhdd去除硬盘少量红绿块或连续的红绿的方法用GHOST修复少量红绿块
60.PC-3000 For WIN读出FW后, 保存固件的方式有两种
61.PCI3K技术讲义之一(西部数据关头操作讲述)
62.PCI3K使用讲义之二(西部数据工厂自检)
63.WD400BB 黑西数 如何读电路版ROM
64.热交换含义与操作方法
65.关于u6 bsy不通过热交换的修复
66.PC-3000FUJ中的格式化命令讲义
67.加载LDR 成功后就能检测到硬盘的参数,热启动BOIS能认到盘,如果断电后再启动就认不到盘
68.2B盘开盘维修
69.常见问答栏目,刚接触PC3000的看过来
70.金9硬盘G转P后重写原始固件或热交换都无效的修复方法!
71.硬盘LDR可以自己做
72.PC3000 For DOS  第一课
73.PC3000 For DOS  第二课
74.PC3000 For DOS  第三课
75.PC3000 For DOS  第四课
76.PC3000 For DOS  第五课
77.MAXTOR的坏道表与SA偏移
78.关于金九6Y硬盘读SA区死盘的维修方法
79.关于迈拓6E6Y自校准(效率源)
80.拨开迷雾看清楚--论MT硬盘的软件级维修(一)拨开迷雾看清楚--论MT硬盘的软件级维(二)
81.关于MT盘没有模块盘的维修方法
82.一个6L040J2(迈拓金钻7代)硬盘的修复过程
83.6e,6y经验
84.6Y各种问题的修法
85.6Y红绿块分析
86.6Y系列缺陷表通病的解决办法和相关资料!
87.硬盘坏道终级维修方法!
88.WD800BB寻道后不工作就有沙沙的声响..无法做系统修复方法
89.540K,740L敲盘加LDR方法
90.讲述用PC3000修MT硬盘必备流程与注意事项
91.关于6ESF的模块问题!
92.要搞西捷最容易,C级指令
93.hddl操作
94. Maxtor全盘坏道和越修越多坏道的解决办法
95.MT盘的基础知识
96.维修了一些MAXTOR,与大家交流下维修经验:
97.得到正确的效验码的方法!
98.出现8个磁头的解决方法
99.maxtor中的33模块分析与sa区修复!
100.6e 6y轻微敲盘维修
101.7200.7鱼的指令修复
102.MAXTOR中编译器的含义
103.R-STUDIO使用说明
104.6E盘维修之擦除后全是坏道解决方法
105.修MT POKER-ARDENT盘的基本理念
106.4D盘的艰难维修里程
107.XLY 6e自校准启动方法
108.用pci3000备份和回写固件的过程都很慢
109.6Y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10.全面解析mhdd工具硬盘解密
111.PC3000 DOS版 之金9硬盘故障一例
112.迈拓SA坏道的修复方法
113.4D040H2硬盘SA区写测试跑数的修复
114.迈拓硬盘效验码的察看方法!
115.4D080H4硬盘扫描中敲盘,砍头关段操作都无效的修复方法
116.U6的SF过程
117.发个6E自校操作方法
118.关于pci3k同时修复两块硬盘的设置
119.U6CERT软件下载,含指令SA维修指导!!!
120.解酷鱼超级密码一法
121.XLY迈拓固件修复
122.硬盘维修经验
123.关于PCI3000对SA区坏道修复原理和操作方法.
124.西数满盘S的修复
125.6Y系列备份固件注意[新手文章]
126.PC3000修复WD敲盘故障
127.wD西部数据硬盘的一些技巧!
128.关于mt的盘sf后容量减小的修复方法
129. 4D040/PKR系列的硬盘可以在DSP做自检
130.WD硬盘基本维修方法WD砍头方法详细说明如下:
131.迈拓色块的修复
132.对付不能真正认盘的盘
133.介绍在PC3K中创建使用WD硬盘的引导程序
134.关于WD硬盘砍头
135.6E的维修一例
136.D540K-4K的故障修复
137.我试过的540K敲盘加LDR新方法(免换板,免撬板)
138.XLY两种属固件问题的处理方法!
139.WD负区全部坏道,这种盘如何刷固件
140.MT G转P时间太长,断电后再进,不认盘的处理办法
141.利用AT功能修复6E及其各系列缺陷
142.全是坏道维修方法
143.PC3000固件写入错误表现分析之MT篇
144.MHDD实战经验大谈!!
145.4D0X0HX系列硬盘维修经验
146.更换电路板问题
147.ST启动SS的方法
148.非3K修复4D040H2的通病
149.540-4k 加载ldr成功,写不进固件的维修
150.6Y硬盘的砍头:
151.关于DE的用法
152.关于制作MT自校准指示灯的补充
153.关于SMART错
154.4d080h4硬盘扫描到LBA1696500处就敲盘,砍头关段操作都无效的修复方法:
155.J9(金九)转表失败的修复
156.MT 4D盘的一种修复心得
157.WD400BB 黑西数 如何读电路版ROM
158.MHDD Ver3.9 中文使用帮助
159.Pc3000维修迈跖硬盘过程 Pc3000维修迈跖硬盘过程1、2、3PC3000之迈拓攻略4
160.4D盘维修浅谈。
161.金9硬盘G转P后重写原始固件或热交换都无效的修复方法!
162.ST硬盘出现刮盘声的数据恢复及维修秘笈
163.三星硬盘的坏道处理实例
164.自制简易无尘环境
165.希捷酷鱼硬盘的解密方法
166.关于6E/6Y服务区坏道的修复方法
167.Seagate的自检测 (3)
168.IBM硬盘修复记(转)
169.4d040h2的另类维修方法(有独到之处)
170.什么是校准数据
171.Maxtor各系列硬盘修改容量的方法
172.如何将DOS版的LDR文件用于WIN版本
173.540-4k 加载ldr成功,写不进固件的维修
174.《ACELAB专业级硬盘维修工具PC3000完全剖析》
175.D740系列硬盘的固件选择与修复
176.WD硬盘基础维修指南
177.6E开盘及磁头驱动线路的修复
178.回应大家的疑问:如何成功地给金8、金9做自校准
179.6E红绿块维修讲解之一
180.Maxtor for PCi3000模块备份与检查
181.PC3000PCI-MAXTOR菜单详细界面
182.Maxtor for PCi3000模块校验出错的修复
183.硬盘模块损坏后的自读写修复!(不调用别的硬盘固件而用原故障盘的固件修复):
184.PC3000PCI-WD菜单详细界面
185.PC3000之迈拓攻略:
186.MAXTOR硬盘的故障表现
187.PC3000V14维修MT-G表溢出一例
188.PC3000PCI-Seagate菜单详细界面
189.PC3000PCI版Maxtor的Selfscan简单使用图解
190.迈拓硬盘D540-4K复杂维修
191. 修复迈拓2B硬盘坏道又一法
192.Quantum硬盘维修资料
193.ST-U6终极维修
194.用HDD Scan检测和修复硬盘故障(图解使用说明)
195.自己动手更换硬盘磁头恢复数据
196.MAXTOR迈拓硬盘故障表现修复手册
197.ISA固件修改使用在PCI上边的方法
198.关于PCI3000对SA区坏道修复原理和操作方法.
199.昆腾硬盘修复手册!
200.MT硬盘如何做到正确写入固件--硬盘写入测试浅谈 服务区域的编译器U_LIST (PN=37h).
201.在“无尘操作间”打开盘体维修损坏的硬盘实录(转)
202.关于仁兄富士通笔记本硬盘解密的补充
203.酷鱼硬盘维修小记
204.G转P时间太长,断电后再进,不认盘的处理办法
205.关于maxtor硬盘在版本与模块悬空问题分析!
206.6Y的P表问题,刷37还不行的处理方法,谢谢!
207.酷鱼ST3120023A F级维修
208.西部数据Self Test效果图
209.自己总结U6红绿点和坏道多的处理方法
210.4D硬盘DSP系列写LDR后出现8个磁头的修复方法:
211.PCI3000修复MTD540D全盘叹号不写固件
212.深入的话题:固件区坏道的一个修复思路
213.工厂级维修写入硬盘缺陷表
214.MHDD处理IBM顽固坏道
215.关于昆腾缺陷GLIST转PLIST
216.经验谈----修好“美钻”
217.关于MT硬盘坏道的修复技巧
218.Maxtor PKR的SC启动方法
219.修复不认的西数硬盘
220.关于希捷u系列硬盘的解密方法
221.迈拓750-540K-4K满盘!号的解决方法
222。4K的盘在96%部分有红绿块较多,有什么的好办法处理?
223.大家修复西部数据硬盘的时候注意了!
224.wd eb 硬盘 速度慢 不能转表
225.用PCI 2.02新版本做数据恢复的方法
226.ST维修
227.酷鱼七,F级故障维修方法与经验
228.酷鱼7200.7 F级PCIPC3000维修方法
229.希捷硬盘维修指令常用单词解释
230.用PC3000FORPCI做WD硬盘的SA偏移
231.ST统货电路板如、何匹配?
232.酷鱼解密图解
233.金九重定义主头的详解和附图说明
234.2B砍段说明
235.潇达的ST维修经验
236.关于6Y
237.最有用的ST指令!
238.用ISA的PC3000修富士通笔记本硬盘
239.G转P时间太长,断电后再进,不认盘了!
240.mhdd检测硬盘的绿块的修复方法
241.MT4D的负磁道坏道。怎么修。无法修四项
277.探针修改方法
278.三星自检操作详细步骤
279.WDC的Firmware备份
280.迈托硬盘开盘修理的教训!
281.解决810电子盘版不能听音乐和系统崩溃不用CD引导的办法
282.4D的盘自检完毕后全盘"X"的修复方法
283.U系列自效敲盘 返回50
284.ST硬盘(P)PATA Reset 后无信息的修复方法
285.ST希捷硬盘1级命令的内容
286.不用安全模式维修maxtor的方法

网友:
好像 在哪里见过
内容全都是网上COPY出来的

网友:
我也是在哪里看过,不过全部整理成一个文件的,没有找到

网友:
楼主先把之一发来看看先。。。。。。。。。

网友:
楼主先把之一发来看看先。。。。。。。。。
是呀~~~~

网友:
网上传的东西

要花钱购买的

网友:
我已经发上去了。不过有点问题,文件坏了。如果你能修好的话就试试。然后再发回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