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联想液晶维修想到的

楼主(2008-05-13):
今天修了1台联想15“液晶显示器使我感触颇深,想和大家交流交流。希望同仁们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修的这台显示器今天整整的折腾了1天那。故障现象:通电有显示,2秒左右保护黑屏,有很暗的图像。根据常理,应该是高压条坏了,换之即可。当我拆开一看呀,高压条是反控的(即:开机低电平,关机高电平),那就改呀。先找到12V和地线接好后再找到开关机控制接上
开机满以为好了,谁知在高压板不固定时正常,当高压板固定到安装螺丝上后就有黑屏了。就为这问题我忙乎了1天,不管是加绝缘片还是用绝缘纸包着高压条,还是高压条再接地,我都试便了。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灯管的问题,后来把灯管重装,接口处套了层热缩管与屏的金属部分绝缘良好后一切都好了。
      在这里我提醒同行们,修东西一定要多种角度想问题!

网友:
还是检查不够彻底啊
呵呵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刚弄了个联想的LCD,供电电流不足也会引起上述的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搞过一台,一开始是高压板坏了,跟客人换了一块好了,没过两天又返回来了,说又不亮了,我拆下来发现这次高压板没坏,正郁闷,刚好旁边有另一台机器的电源随手接上去,居然好了,烤了一天机都没有问题,用客人的电源就亮一下就暗了。最后跟客人说换了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我 没有见过~~不过以后一定要注意一下才行

网友:
多动脑子少费劲,不动脑子多费力。

网友:
走弯路了哟  先查一下高压板呀 为什么不查一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 就代换高压板呀,,,,,,,,

网友:
我还要学很多啊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出高压现保护的,我的习惯是先检测灯管电流是否正常才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维修中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

网友(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

网友(2009-04-27):
值得学习   思路还是要明确

网友:
我遇到暗屏故障
一般都是先外接灯管试
再用自己的测灯管工具检测它本身的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搞到后面才去换灯管   特别是改装机 真TNN问题多

网友:
灯管线在屏的铁壳里面磨破了的见过,AUO的有批屏有这个问题

网友:
故障检测的不够彻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