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故障问题一定要全面,不要学我

楼主(2008-05-13):
一台三星15寸液晶  故障现像:指示灯绿.黑屏.第一想到就是高压问题.拆机后,没明显故障.
不管那么多.直接换高压板上去.故障依旧.再去查电路,发现NO/OFF控制线为0.6V肯定不正常.
简单一点.先把控制NO/OFF的那个三极管换了.故障依旧(本来就不抱太大希望)
把MCU换了(我想这下总好了吧) 居然不给面子,还是老样子.
火死了.板子统统拿掉(只留下一个屏).直接拿另外一套板子代上去.这样总算好了!
想想还是主板的可能性大一点,省点成本,直接换块主板算了.
换了主板.改好线.还是不来.NO/OFF线为0V-2.3V-5V的跳变.不管了.新的换一套上去好了.
最后在改开关面板线的时候,发现面板被人用利器划伤板基了..开关线断掉了.
看到这里,人真的要吐血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一个联想的15寸CRT.开关电源没启动,换过3842 开关管 光藕都没用
周边电路也正常.后来不经意看到电源开关附近的板基被除人划伤了.

不知道大家这种情况遇到得多不多.分析故障问题一定要全面.
可能是液晶换板换多了.留下的后遗症.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学我啊!

网友:
不会吧?这机器关机也关不掉的,总要先看看按键板什么的,这么快就换板子了.

网友:
修多了经验多了就不会这样了,与失误一次交一次学费有关,学费够了人就会了

网友:
我现在偶尔会犯这样子的错误,浪费很多时间,不过结果是可以多收人家钱,修得很苦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