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口坏了,好修吗.

楼主(2008-05-13):
硬盘接口塑料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是SCSI接口的, 这种情况好修吗?

网友:
可以修,盘体没坏可以换板

网友:
换硬盘的电路板?     可以只换接口吗.      就向主板换个USB口那样.

网友:
可以只换接口

只换接口是可以的,那就要看看你的焊功怎样了.

网友:
换接口比较麻烦,而且要焊工了得才行~最稳当的办法是直接换板~

网友:
衷心感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