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能设置1024*768

楼主(2008-05-13):
一边的显存发热烫手 供电管S极对地阻值只有二十欧姆左右 换掉显存后故障依旧 且供电管S极通过跑线路与主芯片背面的四个大一点的贴片电容相连 初入行 请各位指教 我手上有三张这样的待修显卡

网友:
是什么卡,最好用软件测一下,二十欧的电阻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