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请教下,CPU主供电是不是也叫“CPU的核心供电”呢?
如果是,那么CPU还没有核心电压的时候,是怎样发出VID信号呢?
也就是说是先给CPU供电才发出VID信号,还是先有了VID信号后才给供电呢?
我自己也是乱乱的,要是我描述的不清请留言,我再补上,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最基本的道理,先有供电 元件才能工作。肯定是先有电压才会有VID信号

网友:
VID信号是上了CPU后由电源芯片识别而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CPU发出的.比如说有VID0~VID4的话,CPU针脚上有这5个点,而电源芯片上也有这5个点,共同构成VID信号识别电路!电源芯片通过识别VID信号的高低电平编程来确定CPU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VID是一个CPU的电压识别引脚,PWM芯片有了个12V的供电,会根据CPU所需要的电压去调节正确的电压!!一个CPU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明白了很多,真是宝贵的经验啊!谢谢了。
但是我还没明白,CPU主供电是不是也叫核心供电
[
]

网友:
是的啊,也叫VCORE,看到这个也是CPU的主供电啊11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CPU主供电就是其核心电压。对于VID信号,是单独通过一个上拉排阻,一般是102接3。3V或者1。2V提供。大家试着想一下,如果电源IC不知道CPU是什么型号,怎么输送电压给CPU,难道主电源IC有了供电还要先输出VID信号去先侦测CPU型号然后才向CPU输出电压吧。我想是3。3V通过一个102排阻先提供一个电压给CPU的VID几个针脚,然后根据CPU的不同型号返回不同的VID信号给电源IC。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家要记得:电源IC的一个工作基本条件是VID信号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