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放存储芯片A81DC

楼主(2008-05-13):
我查了下,网上可以替换的型号是24C08,换上之后,显示器是点亮了,可是屏幕发白,还有横的条纹

拍的不是很清晰,图中发亮的线就是我说的条纹,大家帮我看看脑

网友:
不能使用空白芯片,必须写入对应的程序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亮度和对比度太高,调下对比度和高压包亮度就解决了,没想到这么简单脑

网友:
可能要写数句吧.......... :) :) 祝你

网友:
我上次修的和你的问题一样,修的方法也一样

网友:
请问楼主  那横条纹也没有了吗

网友:
是的,对比度太高,就会出横条纹